楼主(2010-07-28):
请教各位前辈QJ71C24N-R2的接口问题,两个通讯口都是RS-232的,这个九针的接线是不是直接常规的2,3,5脚就可以呀,知道的请回复,不知道的来讨论下。

楼主:
快来指导呀,朋友们那!!哥们明天要用的

网友A:
你要和什么通讯呢?

楼主:
和电脑通讯呀

楼主:
难道和电脑和PLC通讯接的不一样吗

网友A:
通讯当然有多种了,电脑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使是和电脑通讯也要说明和编程软件通讯还是和其他的软件通讯
接线在基础篇的手册中有接线图,除了接线还有开关设置等

楼主:
那就只接235三根线行不行呢,我自己做的串口线都是这样做的呀

网友A:
按这模块手册基础篇中第4章第6页中的第二个图接试下

网友B:
以下是引用林子来了在2010/7/30的发言:
那就只接235三根线行不行呢,我自己做的串口线都是这样做的呀

管脚定义:
经验很宝贵,但有时经验会害死人。

楼主:
是的,我今天碰到了怪事情,用研华的485转232串口模块,我以前做过仿鸿格模块,以前串口线都是235三个线,通讯无问题,用研华的就是通讯不行,郁闷死,最后查研华的资料知道,经验是害人呀

楼主:
谢谢,Q系类通讯模块接线设置都无问题了,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