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中午12点我值班,突然停电,赶紧按规程启动发电机组发电,一切正常,大厅照明正常,制冷设备正常,然后开始检查高低压配电柜,这时主管来了,进入配电室,说有电,复位重启,没有成功,再次复位重启,突然离我们站5米的上方桥架里发生爆炸,有个很大的电弧光,当时真的吓一跳,桥架砸开,电缆爆揽。

  12点前检查配电室一切正常,没有异味,设备正常,为何爆缆???

网友A:
典型没有按照规程操作,导致事故扩大,电气人员罚金500元,哈哈
首先,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跳电,在强合一次以后如果不成功理论上讲不可以在强合
第二,如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准备强合,应该是将负载全部拉掉,将主开关强一次,如果成功,在一 个个合分支开关,合到哪一路跳闸,那么问题就找到了(此步骤是建立在看所有信息都不足以判断故障原因的前提下)
以上是个人认为比较合理处理步骤
最后,此问题应该是单相接地短路,由于你负载没有拉掉,直接强合主开关,电流很大,由单相接地短路变成相间短路,然后就是看到的一幕,如果是大型工业配电,估计你整个桥架都掉下来了

网友B:
桥架内电缆皮破损造成的短路

网友C:
一楼说的不很完全,我遇到过几次爆揽,想想都可怕,最厉害的一次120的电缆断了几节,那次之设备终端短路,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是发电机组和变压器输出产生矛盾所致

网友D:
我同意4楼,应该是发电机组和变压器输出产生矛盾所致

楼主:
2楼说的很正确,其实第一发现电源有电就应该先断掉负载再和闸,将主开关强一次,如果成功,在一 个个合分支开关,合到哪一路跳闸,那么问题就找到了。因为我们的负载很大。

楼主:
4楼,也可能是对的,电缆线不合格,内部短路造成爆缆,但内部短路造成爆缆,得有个征兆,比如室内有异味。。。可在我巡查时也没发现。

网友E:
也可能是老鼠惹的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午12点我值班,突然停电,赶紧按规程启动发电机组发电,一切正常,大厅照明正常,制冷设备正常,然后开始检查高低压配电柜,这时主管来了,进入配电室,说有电,复位重启,没有成功,再次复位重启,突然离我们站5米的上方桥架里发生爆炸,有个很大的电弧光,当时真的吓一跳,桥架砸开,电缆爆揽。

12点前检查配电室一切正常,没有异味,设备正常,为何爆缆???

胆子也够大的,发电机都没退出就复位重启!!

网友G:
故障跳闸后,必须查明跳闸原因,在没有弄明白真正的原因前就试送,有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H: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跳电,在强合一次以后如果不成功理不可以再强合。
如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准备强合,应该是将负载全部拉掉,将主开关强一次,如果成功,在一 个个合分支开关,合到哪一路跳闸,那么问题就找到了。
在没有弄明白真正的原因前就试送,有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I:
电线过流引起的
使绝缘损坏,造成相间短路
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不宜强制合闸

网友J:
我咋没明白,你的二级开关咋没跳?还有你的发电机咋能送出去呢?还有炸点离你们五米远,第一次没送出去,应该有爆炸声

网友K:
发电机和外电源是应该互锁的。

网友L:
2楼说得对,另外发电机不停又投市电真是大胆啊

网友M:
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去做,不要违规操作容易出事故,做电工这行最重要是安全第一,千万不要大意,做事不要管什么经理,要按照操作规程,、、、牢记、、、牢记

网友N(2010-09-08):
2楼说的很好  我很赞成 虽然我不太懂

网友O:
我与楼上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