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S7 200怎么清零几十个连续的寄存器。要简单的,不要一个一个清。有没有批传送指令或是其他什么指令实现。
希望有个详细的程序。比如复位VB200到V800的连续寄存器.

网友A:
R V200.0 4800
不知道这个可以哇?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 V200.0 4800
不知道这个可以哇?你试试看

不可以,R最多一次连续复位255个位。

请使用循环+间接寻址,我在百度知道已经回答过一个关于连续加法的例子,只不过这里是连续MOV 0而已,自己搜索吧。

网友C(2010-10-15):
111
表指令里面有一个FULL-N指令,N最大255字节。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