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有一台伦茨ESV220N04TXB变频器,工作10分钟变频器即显示电机超载故障符号自停。电机肯定没问题,负载也很轻,是什么原因?
  同时求该变频器中文说明书 。  邮箱;pdthtzb@163.com

网友A:
用钳表测一下输出电流,是否真为过载。另外,从参数调出运行电流与所测电流对比,若一致,可能运行中有过载发生,则显示电流大于所测电流很多,则为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