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我的VCDZ TE580  220V 0.4KW的变频器上电报OL-U 或OL-O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波动太大,忽高忽低?如果参数中有电源电压选择与调整,根据现场实际变化调整一下试试(一直过高或过低好使),忽高忽低调整也不好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