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80V改单相220V

楼主(2010-07-29):
380V电源的变频器能否改成220V单相电源上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220V电动机功率在1KW以内,你可以试一下。用3--5 KW的三相变频器,将220V单相电源接在三相变频器的交流输入 RST的任意两个端子上,变频器的输出侧接220V电动机。送电后将输出频率从0逐步上调至所需频率,如果变频器不出现低压报警,电动机转速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B:
1、有220V变频器,为何要将380V变频器改为220V使用呢?
2、肯定要跳欠电压故障,停机,不能运行。有电压检测阀值可调的,范围也没这么大。
3、从电压检测电路想法改一下,将检测信号电压提高,但麻烦,要找到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380V 3相变频器接单相220V电使用,只适应于无缺相保户,无低电压保护的变频器,且需降额使用,如;1.5KW 380V 3相变频器,使用单相220V电源时,只可以驱动0.75KW电机。

网友D:
什么变频器380V上220V的电有显示的,还欠压,笑
改是可以的,而且很易

网友E:
呵呵‘换AC220V的变频器,价格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变频器380V上220V的电有显示的,还欠压,笑
改是可以的,而且很易
呵呵,我有点晕了,220V上电,380V变频器开关电源不一定起振有显示,但有的(少数啊,如德力西变频器)变频器220V供电,也有显示,并报故障,无法运行。有过这个印象的。
改,很易,能说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C:
380V变频器接到220V单相电源上,一般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大多数面板能显示 'LU'电压过低故障和缺相等符号无法使用,有少数的能正常工作, 也有少数的开关电源不起振面板无显示。

网友D:
你现在要改那个牌子的

网友B:
哈哈,楼上的朋友强大。比如改英威腾P9型5.5KW的,或者可说一下改机的方法和改的内容及改的注意事项,让我们学习一下。以其它牌子的为例也行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