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C200H-ct021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29):
当DM1300设置为#6(取样模式)时
它的word n bit 01的作用是不是当它为1时(上升沿触发)计数器开始工作,为0时计数器停止工作
word n bit 08(计数器内部控制IN1)的作用是不是和n bit 01 的作用一样也是来控制计数器是否工作的?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就字面意思也不是说计数器开始工作哇,BIT 01是说上升沿时,把n+1的取样时间写进去,如果计数器正在工作,需要计数完成后再写入新的取样时间.
另外,你上面那图是C200H-CT201的手册吗??我的这份和你的不一样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