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用低压试电笔

楼主(2010-07-29):
低压试电笔就是人们平时讲的电笔。众所周知,它是检测、判断供电线路是否带电的工具。那么,它作用仅此而已吗?其实只要善于利用它,低压试电笔的作用还真不少,举例如下:

  判断电气接触是否良好:当用试电笔测量电气线路时,如果氖管闪烁,亮度不稳定,说明电气线路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判断电压的高低:试电笔检测的电压越高,其氖管越亮。如果检测不同的电压时,试电笔氖管亮度不同,则可以初步判断亮度暗的,电压低;亮度亮的,电压高。

  判断是感应电:如果用一般试电笔测量较长的三相线路时,即使三相交流电源缺一相,检测时,也会使低压试电笔氖管发亮,从而难以作出判断。如果采用低压试电笔并接一只1500皮法、耐压大于250伏小电容,就可以判断哪根缺相:测量带电线路,试电笔氖管正常发光;测量缺相线路,试电笔氖管微亮或者不发光。

  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在可以采用试电笔测量的情况下,如果氖管里只有一个极发亮,则说明是直流电。如果氖管中两极同时发亮,则说明是交流电。

  判断交流电源的同相电或异相电:首先两只手各持一支低压试电笔,然后站在绝缘台、木凳等绝缘物体上,再把两支试电笔同时触及待测的两条导线,仔细观察试电笔氖管发光情况:两支试电笔氖管发光很亮,说明两条导线是异相电;两支试电笔氖管发光不太亮,说明两条导线是同相电。

  判断零线断路:零线断路也可以利用试电笔来检测、判断:首先把试电笔一头与零线相连接,然后另一头与地线连接。当试电笔氖管发亮,说明零线断路。

  判断物体是否产生静电:手持试电笔在需要判断的物体周围寻测,如果试电笔氖管发亮,说明待判断的物体上已有静电。

  判断直流电接地、正极接地、负极接地:人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电,再根据试电笔的状态来判断:如果试电笔氖管发亮,说明直流电存在接地现象;如果试电笔氖管不发亮,说明不存在直流电接地;如果当试电笔尖端的一极发亮,说明直流电是正极接地;如果手握笔端的一极发亮,说明直流电是负极接地。

网友A:
判断交流电源的同相电或异相电:首先两只手各持一支低压试电笔,然后站在绝缘台、木凳等绝缘物体上,再把两支试电笔同时触及待测的两条导线,仔细观察试电笔氖管发光情况:两支试电笔氖管发光很亮,说明两条导线是异相电;两支试电笔氖管发光不太亮,说明两条导线是同相电。

这个不错。怎么没想到呢,主要是现在电笔很少用了

网友B:
判断直流电接地、正极接地、负极接地:人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电,再根据试电笔的状态来判断:如果试电笔氖管发亮,说明直流电存在接地现象;如果试电笔氖管不发亮,说明不存在直流电接地;如果当试电笔尖端的一极发亮,说明直流电是正极接地;如果手握笔端的一极发亮,说明直流电是负极接地。

去试一下!

网友C:
这个帖子顶一下。
工作中,有的小经验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