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电机

楼主(2010-07-29):
好久没发帖了!最近接一客户电话,客户反应200KW的变频器带一个160KW的电机,电机保护参数已经在变频器里设得非常合适。但是电机已被烧坏了三四台了,按道理说变频器是不能变压的(输出电压不会高于输入电压),但电机就是烧,客户用表量变频器输出电压500V多,当然这是不准确的,电机电缆约十米,运行电流不高,就是找不出原因来,不知道大哥大姐小弟小姐们有没有什么高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处于低速运行,电机风扇散热差,过热烧毁;或转矩系数设置过大,低速下磁饱和但并未超额定电流引起保护动作,而烧掉。
原因不好说的,接理说应该没有问题,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输出电抗器试一下吧,或更换其它品牌的变频器试一下。加电抗器的目的,是弥补变频器输出波形不够优化的缺点。如系散热问题,另加风扇,提高散热能力。
另外,保护电流值应按电机的实际电流设一下。使之起到保护作用。调整一下载波频率,不要过高或过低,看实际运行效果。

网友B:
(电机保护参数已经在变频器里设得非常合适)???????如果是这样就不会经常烧电机了
再就是不能长时间低频率运行,电机冷却效率

网友C:
变频器输出500v是不应该的,可适当调一下载波频率,调整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选项,调低变频器输出电压试一下。

网友D:
这个问题难道还有疑问吗?那一定是电机的问题,买的不是变频电机,电机绕组的绝缘等级也不是F级的呗。

网友E:
呵呵;你量电压的工具可能不适用变频器的输出端;
这个是电机的原因;

网友F:
此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使用的变频专用电机,如果不是,请在其尾部加装合适的散热风扇。然后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电机极数,额定电流,过电流动作时间,载波频率等。再检查电机的工况,主要看它的正常运行频率,通常不允许低于30HZ长时间运行,工作电流最好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90%。最后特别注意,电机的接地一定要做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没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G:
电流参数,扭矩参数,电机散热

www.xaplc.com
029-86693861

网友H:
输出电压是否平行?手动转矩是否调得过大?电机散热好吗?很可能你的参数设得沒有非常好。

网友I: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J:
是谁说要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