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我厂发生火灾,烧毁部分电缆。现在恢复后打开工控机发现部分调节阀的手动自动按钮消失,生产能继续进行就是调节阀在全开位置,通过的流量无法调节,现在只能用前面的手动阀进行人工调节了。是331系列的模块,互换过模块没问题。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遇到该问题,请首先检查PLC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其次检查Wincc。

楼主:
模块输出DC10V,与画面对应显示100%表明模块正常啊,调节阀动作也正常。现在是我想在工控机上手动减小阀门开度不行,也无法切换到自动状态。

网友A:
Step7在线更改手动,自动等对应的位是否有效?

网友B:
程序应不会受影响,估计是输出模块。

楼主:
Step7在线更改手动,自动等对应的位是否有效?

的回复

就是无效啊,点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ep7在线更改手动,自动等对应的位是否有效?

的回复

就是无效啊,点击不了。

你是否搞清楚什么叫step7,什么叫Wincc了?

你Step7都改不了,关Wincc什么事啊。

楼主:
谢谢提醒,明天去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是操作工操作失误,同时选中了手动和自动按钮,才造成既无法手动也无法自动。是我只想到出事后会影响到设备,没留意操作失误。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