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7-29):
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987c3809818bceeb.gif[/upload][upload=gif]uploadImages8/3270bfc8d4e6b577

网友A:
第四条有不同意见。一般先将摇表摇动的速度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再搭接被测设备。停止时先将搭接线拿开后再停止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