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电厂给水流量表先显示不正常,关掉了一会开就显示为零了为什么帮帮忙哪位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信号线松了?

网友B:
有可能流量表与传感器不匹配

网友C:
是啥流量计呢?先检查供电,再检查输出后检查线路

网友C:
详细点:1检查传感器的供电电源;
       2如果你的传感器可以直接输出模拟信号,检查此信号;
       3否则检查二次表的输出信号有无
       相信到这步你已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