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模拟功能那里设置错了,帮我看下

楼主(2010-07-29):
程序做完后下载到HMI,然后连接PLC 很正常,能使用。
但是不能用电脑在线模拟,不能穿透,模拟时不能发现PLC信号,但是触摸屏连接PLC运行正常。
维纶MT8056T带以太网穿透的 plc西门子S7-200
维纶通网线至PC正常,因为可以下载
维纶通RS485至PLC也正常,因为HMI可以控制PLC
但是PC无法穿透读取PLC,无法与HMI同步。
谁能提供一些资料和建议。谢谢诸位大师 QQ308637272

网友A:
好像我也碰到过,但忘记怎么做的了。帮不上忙,帮你顶上。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我在网站上也刚看到这个相似问题 帮你转过来一下 期望有帮助
----------
MT506L和PLC连接后,再把屏和电脑连接,屏设为主站。在上位机上使用EB500软件做一个画面程序,在“系统参数”里面设置为“从站”,PLC的设置类型与主站设置一致即可。然后在电脑上使用“直接在线模拟”的方式就可以访问主站和主站连接的PLC了。---

网友C(2011-09-29):
你说的设置为到底是从站还是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