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问题:
我这里有个变压器400KVA     无功补偿是8组    自动投切      每组的配置是32A空开  32A继电器   20A热继电器  16KVar电容(额定电流23.1A)空开老是跳,热继电器没反应我们用电设备  主要2台空气压缩机(110KW的2台)和一些照明通风     压缩机频繁的加载 卸载          是不是这种补偿不适合
谢谢 !!!!!

问题是这样的,在压缩机启动时,由于改变了系统运行的状态,导致瞬态的电容器充电或者放电产生很大的电流,从而引起空开跳闸,这是空开的机理决定的,其对瞬间大电流很敏感,而热继电器是不会跳闸的.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合乎现场的情况

解决办法在电容器上串联电感

www.tengcon.com   专业的PLC,RTU研发,生产,供货商

网友A:
35KV高压开关放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的空开放大一点;空压机在运行状态时;空压机将会不停的出现空载与满载切换;在每次满载切换时的瞬间将会出现较高的电流(超过空开额定电流);瞬间电流将是空载时电流的5-7倍  ; 所以致使空开跳闸。
至于热保护继电器为啥不跳闸;原因简单;你只需了解热保护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原理;就能理解了!具体一两句话讲不清;甚至会将你误导。
至于空开放多大;你得测量及计算一下你得设备的用电电流大小。
在此之前;我建议你确认一下你的设备及电机有无出现相间短路;及接地短路。

网友B:
跳闸与电容无关;从欧姆定律就能够看出;二次设备瞬间电流波动较大时;将会导致二次电压产生上下波动;从而影响整个电网(使一次电网波动);电容的作用就是利用冲放电特性;来缓解电压波动。从而控制电网的平衡。
而且你的空开是在你的设备端;而不是在电容的前面。所以不会是电容导致的故障。

网友B:
电容器上串联电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哪有电容器上串联电感的;从理论上都讲不通

网友C:
晕,补偿柜中串接电抗器很常见啊~!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D:
电抗有抑制谐波的作用,一般低压补偿都串接电抗器

楼主:
大家的说法也许都对,因为没有精确的测量数据,我们都是在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