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编程问题

楼主(2010-07-29):
某种设备用输送带输送零件入烘干箱共3节,动作要求光电开关检测有零件入烘箱开始数50步第一箱有动作输出,又行100步第2节有动作输出,最行100步第三节动作输出.没有零件进入烘箱开始数100步,开始停第一节[条件系第一烘箱的零件走出第一节箱才停动作]停第二节[条件系二节烘箱的零件走出第二节箱才停动作]停第三节[条件系第三节的零件走出第三节箱才停动作.请各位前辈指点下,点样跟踪零件的位置,无零件入烘箱的时点样停.用什么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光电开关,可用来检测零件的个数吗?“步”,是否为零件个数;没有零件进入,如果速度基本恒定的话,看可否用时间估计,可适当留余量。

   将动作流程画出来后,程序应不难编。
   指令的话,用步进梯形图STL指令,可能好理解点。

楼主:
步数系输送带的接近开关的信号,用步进指令好似吾得.我都想过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动作输出,是指烘箱加热;而零件的输送,则是另外控制。
光电开关仅检测产品的有无,但,会不会只要有产品,就会是连续不间断的信号?
输送带应当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接近开关、来检测输送带的步数,对吗?

步进指令不好用的话,你用过什么指令、或者是打算用什么指令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我们一起做做这题目看看。

网友B:
最好有一个流程图,现在你所说的步是什么意思,如何去确认多少步?

楼主:
输送带行一步系50mm,系行了50步才到第一节烘箱,又行多100步到第二节烘箱,最行多100步到第三节烘箱.要求光电开关检测到零件开始数50步第一节烘箱加热动作,零件行过第一节箱加热停止,[条件系光电开关没有检测有零件进入烘箱]第二.三节动作都是和第一节一样.有零件进入烘箱就动作,无就停止.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大致如下图:
为大致常规过程,未考虑停止等细节——比如,只有100步的零件加热,如何办.

楼主:
这个程序最难就是考虑它停,还要考虑停了又开.ES PLC不可以用INCP和DCEP用吗办法可以有这个功能[BIN加1  BIN减1 脉冲型]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要怎么停、怎么开,能够描述出来吗?
没有INCP和DCEP,但加法、减法指令应当有。

网友C:
步数系输送带的接近开关的信号

网友D:
这个传送带的速度显然可以准确的计算出来。T1,T2,T3就能求出来了。
那么一条自动线显然只要放第一个节点入口一个传感器就行。
用什么指令么。
最简单的TMR就行了。还有|↑|.
假如传送带速度是可以无极调速的的,那么在传送带带轮上装一个传感器,计算传送带的速度。
指令么。EMVL和MOV就够了。自己计算好π*D值。

楼主:
输送带行一步系50mm,系行了50步才到第一节烘箱,又行多100步到第二节烘箱,最行多100步到第三节烘箱.要求光电开关检测到有零件开始数50步第一节烘箱加热动作,零件行过第一节箱加热停止,[条件系光电开关没有检测有零件进入烘箱]第二.三节动作都是和第一节一样.有零件进入烘箱就动作,无就停止.台达plc ES.可以用得上吗,希望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