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磁电压

楼主(2010-07-29):
你好,一台280KW直流电机,额定励磁电压为310V,电流为13.8A,通电前测励磁阻值为22欧,同样的电机前几台是18欧。励磁接通30分钟后,励磁电压从开始的290V上升到了390V,手摸电机温度不高,没有烧焦的味。.阻值是18欧的电机,励磁接通30分钟后,励磁电压从开始的290V上升到了330V,手摸电机温度不高,没有烧焦的味.问题1,单凭励磁绕组间的阻值这台比前几台大了4欧,能断定这台电机励磁绕组有问题吗?问题2:励磁电压大过额定电压好多,会不会烧坏电机。麻烦大家了。在此谢过。

网友A:
励磁绕组用什么接入?是不是碳刷?是不是碳刷接触不良?
励磁一般计算功率,只是功率没超过额定励磁功率(电流*电压),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额定310V升到390V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对绕组的绝缘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