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我们厂的设备有干燥系统,就是电加热管和热风机,说白了,就类似理发店里吹头发的吹风机一样。不过为了防止干烧,热风要先开,加热后开。在热风电机接触器上悬挂时间继电器,控制加热管。请问,谁见过可以悬挂在接触器上的时间继电器?最好贴个图。
好像叫接触器延时模块,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这样的模块?

网友A:
很早就有这种电器,当时还很贵;但由于不用,我近年没有注意了。
可查“机床电器”产品样本,或到机床电器生产厂家的网站查看。

网友B:
市场上有一种机械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cJx2系列接触器有安装在其上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这是接触器的延时附件,国产的有天正、正泰、华通等。

使用时要与配套的接触器一起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施耐德也有这种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0-09-17):
今天终于有机会拆了一个,看了看内部结构,里面有一个小气缸,通过调节阀口大小,调节小气缸的运动时间。就是机械式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