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9):
开始先谢谢你看我的贴,现在很急,希望大家帮帮忙!
现在使用直流充磁,交流均速降压退磁,怎么就是退不了,别人的机器就可以退到一点磁性都没有,当然我不知道他是用直流退磁还是交流退磁,想不明,希望有经验的或者有其它高见的同行帮帮忙!

网友A:
退磁只能使用交流退磁。

你不能退磁的原因可能是你的退磁电流不够或者退磁方法不正确,又或者你的退磁电路有故障。

楼主:
可能你说对了,电路不太好!
因为PLC控制输出中途有4DA----可控硅调压器-----可控硅  出来是100A的电流
4DA之后我都没什么信心保证期均速线性下降了
刚才做了小实验,证明了完来直流退磁才是最好最省时间的办法
明天上机再试

在外面还有我的贴,是问定位问题的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做的机器
是做永磁铁的压机,由铁粉压制时是要充磁的,压完要退磁的,之后烧硬,再充磁的!

网友B:
别人的机器,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吗(PLC……可控硅)?

楼主:
只有高级的才用PLC控制,由于不是量产问题,用PLC比开发电路经济好多

网友C:
充磁电流大一点,退磁电流小一点,有一临界点刚好退磁完成,退磁大了相当于再充磁。这种压机的PLC 编程也简单,磁材厂我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磁电流大一点,退磁电流小一点,有一临界点刚好退磁完成,退磁大了相当于再充磁。这种压机的PLC 编程也简单,磁材厂我做过。

用交流均速降压退磁是不存在'退磁大了相当于再充磁

楼主:
交流退磁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降低生产效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退磁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降低生产效率
呵呵!

不敢苟同这种说法,特别你说直流退磁比交流退磁好的观点。

网友E:
我见过的退磁方式是交流退磁,衰减退磁法,是PLC的输出控制触发板,触发板控制同步变压器,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F(2010-09-09):
对的,交流衰减退磁,类似于彩色显像管的消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