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7-29):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q0.0常亮,sm0.1不是只有第一次扫描周期才为1,难道这个子程序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网友A:
子程序调用结束后,其输出触点保持。

网友B:
你可以测试一下,将LD SM0.0修改成SM0.1试试,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哦

网友C:
可以看看编程手册,里面对特殊接点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