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请问各位朋友 小变频器 驱动伺服马达的在各轴归零完成后 驱动器就没电 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0-09-04):
一般来说是超限,
检查传感器及接线!

网友B:
驱动器没电?那就检查是谁跳的保护呀,具体的系统都不一样,你的系统是怎么接的线,也不知道呀。自己看看是哪个保护把驱动器的电给断了。其实这样设计也不太合理,连伺服驱动器的报警值都看不到,断什么电呀,有故障把驱动器的输出封锁了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