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求助:现在手里有一块西门子s7-200 6es7 216-2bd22-0xb0 上面有两个port口,port0和port1。还有一个写着E-stand3.0的长方形的借口,请问这几个口都是什么作用?编程用到的是哪个口?笔记本需要买什么样的编程线?怎么连接?初学什么都不懂。

楼主:
在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A:
port0和port1都可以与电脑通讯;
电脑上有COM口用PC-PPI电缆;

网友A:
E-stand是连接S7-200的扩展模块用的;

楼主:
谢谢先,但是笔记本没有com口,我有一条线,一头是usb另一头可以连接plc的com,在笔记本上装了usb的驱动,设备管理器也出现了一个com4口,这样是不是可以用来给plc编程了?那plc的电源需要接多少伏交流呢?再谢谢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太幼稚了;不会先多看看书;至于电源问题自己确认一下;看看型号上是AC220V-250V还是DC24V的;AC交流220V;DC直流24V;不能乱接。
至于通信;只要端口设置于软件设置对应起来一样;就OK
如果是新手;软件装好后;还要将软件通信设置好才能通信上。
新手的一次小考验!

网友B:
你上面的线是一根USB转232的数据线;没用的!
要通信线自己去买一根;通信线有好的;和一般的;一般的:200元左右;好的现在有一种不需要安装驱动(只要软件通信设置OK 后;就能直接通信)

网友B:
至于通信线的接法就按照4楼及5楼讲的;他讲的很透彻了!

网友A:
买条USB-PPI电缆吧;

网友C:
买条USB-PPI电缆,另外你看看你手上的PLC右上角,那里会写有输入电源类型

楼主:
谢谢,试了好多遍,还是得买一根usb-ppi了。

网友D:
楼主的USB的变成电缆的话 编程软件里面选择usb不是选择com口,6es7 216-2bd22-0xb0这个是AC/DC/relay 依次是工作电源/输入电源/输出类型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A:
6es7 216-2bd22-0xb0  这是AC电源的,可以用AC220V接到L、N端子;

楼主:
电源问题解决了,就是交流220接L,N端。令买了一根usb-ppi。呵呵,必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