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买的新轴承用的长城7020窑车轴承润滑脂转动5个小时后左右就有杂音怎么办啊?是不是润滑脂问题啊?顺便再问一下22千瓦的电机转多少个小时保养一次???

网友A:
加油了吗?第一次要加油后使用。

网友A:
出现杂声只有换了。

网友A:
还有一年保养一次。

网友B:
轴承质量不好,或者装配有问题。最好是带防尘盖的轴承,这种轴承是不用自己加油的。

网友C:
轴承质量不好,或者装配有问题

网友D:
保养无时间限制。我拉床的22KW用了6年(每天干2-3小时)到现在还很好

网友E:
赶紧换轴承,不然烧了就完蛋了

网友F:
轴承质量差,更换好的。

网友G:
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H:
质量太差或装配有问题

网友I:
确定是轴承问题那就没办法啦只能更换新的了。

网友J:
如果杂音不断,首先考虑装配精度。装配没问题,在看油,如果还不行观察承润滑脂。
从观察不行的话。那你就重新装一遍, 再不行说明轴承不合适。换

网友K:
有没有带变频器的

网友L:
杂音是否是由轴承发出的呢? 如果确认是那么换好些的轴承好了。

网友M:
电机转速较高要用高温高速的黄油才行,看看轴承有没有黄油化掉的现象

网友N:
看什么情况,建议用螺丝刀放在轴承盖上,耳朵放在螺丝刀把听声音,如果金属沙沙声说明的换油,如果是赫拉赫拉说明轴承有问题,如果润滑的声音,那就没有问题,再看出厂日,一年多的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