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行星减速机选择所需注意的几点
   在减速机家族中,行星减速机以其体积小,传动效率高,减速范围宽,精度高,而被广泛应用于伺服、步进、直流等传动系统中。在保证精密传动的前提下,主要被用来降低转速增大扭矩和降低负载/电机的转动惯量比。
衡量行减速机性能的几个关键技术参数是:减速比,平均寿命,额定输出扭矩,回程间隙,满载效率,噪音,横向/径向受力和工作温度。
减 速 比: 输出转速与输入转速的比值。
级    数: 太阳轮及其周围的行星轮构成独立的减速轮系,如减速机内只此一个轮系,我们称为“一级”。为得到较大减速比,需多级传动, NEUGART公司减速机分三级,减速比从3到512。
平均寿命: 指减速机在额定负载下,最高输入转速时的连续工作时间。
额定输出扭矩: 指在额定负载下长期工作时允许输出扭矩。最大输出扭矩是该值的两倍。
回程间隙: 将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出端产生额定扭矩的±2%扭矩时,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即为回程间隙。单位是“弧分”。
润滑方式: 行星减速机在整个使用期间无需润滑。
满载效率: 指在最大负载情况下,减速机的传输效率。它是衡量减速机的一关键指标, 满载效率高的减速机发热少,整体性能好。
噪    音:单位是分贝(dB)A。此数值是在输入转速为3000转/分钟时,不带负载,距离减速机一米距离时测量的。
工作温度:是指减速机在连续工作和周期工作状态下,所能允许的温度。目前,军用系列的减速机能在-50~+100度环境下工作。
如何选择合适的行星减速机
在选择行星减速机时,首先要明确减速比。
确定减速比后,请将您选用的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上减速比,得到的数值原则上要小于产品样本提供的相近减速机的额定输出扭矩,同时还要考虑其驱动电机的过载能力及实际中所需最大工作扭矩。所需最大工作扭矩要小于额定输出扭矩的2倍。
满足上面条件后请选择体积最小的减速机,体积小的减速机成本相对低一些。如果您的空间不够电机减速机直线连接,您还可以选择拐角型减速机,它可以使扭矩转90度。
接下来要考虑行星减速机的回程间隙。回程间隙越小其精度越高,成本也越高。用户要选择满足其精度要求系列的减速机就可以。常州华龙机电慧邦传动机械厂产品说明书中给出的回程间隙指标是以同型号批量生产中回程间隙最大的一台做标准,而实际中98%以上的行星减速机实际回程间隙小于给定指标的50%。
还要考虑横向/径向受力和平均寿命。横向/径向受力大的减速机在安装和使用中可靠性高,不易出问题。而实际寿命可按厂家给出的软件来计算。通常其平均寿命远超过所配伺服电机的寿命。
在满足了上述指标后,您就可以根据NEUGART公司提供的产品样本,选择在安装尺寸,轴径和输入法兰与您电机相适配的减速机了。
最后您还要考虑所配电机的重量。一种减速机只允许与小于一定重量的电机配套,电机太重,长时间运转会损坏减速机的输出发兰。
以上介绍了行星减速机的选型方法及专利技术,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根据机器或环境的条件来慎重选择及使用减速机。
原创文章版权归常州华龙机电慧邦传动机械厂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czhljd.cn/

网友A:
不管什么吹,减速机不发热,不漏油,震动小,安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