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今天在试验三菱PLC FX2N与A700的变频器的通信,采用EXTR的指令,发现只是写进去,PLC就程序报警。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不会没人用过吧。。。。55555

网友A:
FX2N-ROM-E1扩展是否安装了呢?

网友B:
FX2N是要加功能板才能用这指令编程通讯
如果没有加只能用RS指令去做通讯

网友C:
呵呵;这个指令是比较方便,不过FX2N的话需要花银子加一个FX2N-ROM功能扩展卡;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没有加装FX2N-ROM功能卡,你输入这个指令PLC肯定是不支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