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书上说,模拟量输入模块单极性全量程输入范围对应的数字输出为0~32000 (见图1,图中的MSB和LSB分别是最高有效位和最低有效位),双极性全量程输入范围对应的数字输出为-32000~32000。
模拟量转换后得到的12位有效数字存放在16位的字中,有效数字是左对齐的,最高位为符号位,0表示正数。在单极性格式中,最低位是3个连续的0,相当于A/D转换值被乘以8。
我想问的是,比如单极性0~32000,是怎么根据那图中表示的二进制符号算出来的?
哪位大仙帮忙一下!

网友A:
因为图中表示的值32767,那么为了区分满量程与溢出,就省略了767,成了32000.

网友B:
呵呵;比如你输入信号0~10V,转换后对应0~32000;

网友C:
较真的话,那就应该拿硬件调试一下。

网友D:
比如你输入的是4-20mA,当输入信号4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0,当输入20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27648。当输入超过20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32767,当输出低于4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32768。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如你输入的是4-20mA,当输入信号4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0,当输入20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27648。当输入超过20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32767,当输出低于4mA时,你读的数应该是-32768。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大哥你说的是S7 300的,人家楼主问的是200的

网友F:
输入信号和量程范围进行比例转换。0-10V对应0-32000,也就是0对应0,10对应32000。不过要想得到精确的转换,还是得实际调试后再确定。

网友G:
不好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