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原因

楼主(2010-07-30):
三相四线制零线对地电压217V

网友A:
地线不是真正的接地线,变压器中性点没有真正接入大地(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是共在一起的。

网友B:
零线断线造成的,断线前的线与火线同电位。

网友C:
零线断了或接地电阻大了,这样的话,单相一负载,零线就带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地线不是真正的接地线,变压器中性点没有真正接入大地(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是共在一起的。

网友E:
零线断了或者三项严重不平衡

网友F:
零线断了或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