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我这一台空压机改了柜子一后电流加大了.电机132千瓦电流表显示320左右.电流互感器300比5的.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哪里出了问题
等后佳音

网友A:
能详细描述吗?你是怎么得到I=320A的?如果是以柜子上的电流表为准,可能是接线错误或互感器的安装位置不对,建议用钳形表测试一下电流再作判断。

网友B:
看互感器穿心扎数是不是改变了。

网友C:
互感器接线或穿心匝数搞错

网友D:
既然电流互感器是300比5的,那你安装的电流表的最高值不是也应该是对应的300A吗?那你是怎么读出是320的呢?按照你的电机功率来看其额定工作电流应该在264A偏下一点,如果其电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达到了320A的话,我真想打听打听你那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因为它的过载能力实在是不一般!建议你用钳形表量一下电流!

网友E:
132千瓦的电机 什么电流320去哦,是不是量错了啊,再检查检查吧

网友F:
有可能电流表与互感器不匹配导致测量误差

楼主:
电流表量结果248电流.我想是空压机负荷大,也没找到原因.互感器接AC相互感器S1并联S2联地接电流表.最终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G: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H:
接线错误或电流表的问题,细查可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既然电流互感器是300比5的,那你安装的电流表的最高值不是也应该是对应的300A吗?那你是怎么读出是320的呢?按照你的电机功率来看其额定工作电流应该在264A偏下一点,如果其电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达到了320A的话,我真想打听打听你那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因为它的过载能力实在是不一般!建议你用钳形表量一下电流!
同意~!

网友K:
如果互感器,接线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流表有问题,或者电流表调整初始值的旋钮动了。

网友L:
CT跟二次表不匹配,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