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vd24中存储十六进制0064H,怎么把它转化成十进制的数

网友A:
Step1:与F000做与操作,右移12位,乘以16的3次方,结果保存为VD100,此时VD100=0
Step2:与0F00做与操作,右移8位,乘以16的2次方,结果保存为VD104,此时VD104=0
Step3:与00F0做与操作,右移4位,乘以16,结果保存在VD108,此时VD108=96
Step4:与000F做与操作,结果保存在VD112中,此时VD112=4
Step5:将VD100+VD104+VD108+VD112的结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