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请问:国外3相230V电网和国内380V的电网供电,对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特定要求都有哪些?

网友A:
我们公司去年做了巴西的单,变频器直接买230三相,输入的,电机也是

网友B:
1如果是用国外的电网制式,国内的变频器和国内的电机,输入要加自藕变把三相230V升至三相380V即可;
2.如果是国外的电网制式,国外的电机,把什么也不用改变,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C:
呵呵;频率和电压要符合要求,不过输入电源大多国家的频率不是50HZ就是60HZ;

网友D:
谢谢各位!能经常在一起交流有很大的长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