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如果区分液压泵和液压马达?请指教。

网友A:
就好像发电机与电动机一样。

网友B:
液压泵是动力源元件,而液压马达则是执行元件。
二者间一主一从,完全不一样的功能和原理。
相当于,水泵和水轮机一样的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压泵是动力源元件,而液压马达则是执行元件。
二者间一主一从,完全不一样的功能和原理。
相当于,水泵和水轮机一样的道理。
一个是将动力变成液体压力的 一个是液体压力变成动力的

网友D:
同意2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发电机与电动机一样。
学习谢谢了!

网友F:
同意2楼,正解

网友G:
液压泵是动力元件,液压马达是执行元件

网友H:
液压泵是动力元件,液压马达是执行元件
液压泵是把机械能转换成液压能,提供给液压马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