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 问题

楼主(2010-07-30):
我在官方网上下的CX-programmer 7.3的,编辑程序和打开程序时,一直提示WINDOWS正在配置CX-programmer V7.3,请稍等,等十分钟左右,才可以打开一个程序,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早先的免费版本的CX-P有这个状况,即使正式版本的CX-P在系统的临时文件夹被清除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该状况的发生,重新安装软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的免费版本的CX-P有这个状况,即使正式版本的CX-P在系统的临时文件夹被清除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该状况的发生,重新安装软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Regards
没用的,我连系统都重新装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的免费版本的CX-P有这个状况,即使正式版本的CX-P在系统的临时文件夹被清除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该状况的发生,重新安装软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Regards
没用的,我连系统都重新装过

如果您忙着使用什么番茄版在重装系统,那么那种精简版的系统完全是博人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