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问题

楼主(2010-07-30):
双速电机低速时正转,高速时反转,怎么回事啊 ??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接线有问题,检查一下高低速转换线路。

网友B:
把高速端进线任意两根调换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高速端进线任意两根调换就行了
说的对

网友D:
呵呵,这个只能是高速线路有问题了,都反转咯

网友E:
如果要同向实现高低速转换,那么高低速的接线正好相反.如果低速为ABC排列,分别接U1\V1\W1.高速则为CBA排列.分别接U2\V2\W2

网友F:
主电路没有按照电路图接线,低速和高速接线时相序不一样。

网友G:
把反转的那一个其中两根线反一下就行了

网友H:
高速接线有问题,改正高速接线的相序

网友I:
高速换一下相就行了

网友J:
接线问题,一是大家说的高速倒相;二是最好按电机接线图和主电路图接线减少差错

网友K:
你是什么控制方式,是PLC还是挡位开关还是接触器,控制方式不一样改接的地方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