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电器开的太多 发生一次跳闸后
换了个总开关,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三个空调  和卫生间的插座都是好的
但是只要把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一推上去 立刻就会让所有零线带电
这2个开关一断开 零线就不带电了

因为没搞过开关   我想了一下  是不是有2个可能
一 是厨房和插座总开关 这2个地方有某个地方零线和火线接触了(例如开关烧坏了后 正好接触了)
二 是不是那2个空气开关坏了 而坏的空气开关内部短路 只要推上去 就把火线和零线短接了

我猜的对不对 还有其他可能吗 谢谢高手指点啊

另外上个图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样接总开关是不是不妥当的  我觉得应该是上面2个都应该直接火线 下面2个应该是零线  (图上写错了 ,地线应该是零线)
也请高手详解 谢谢了

谢谢各位帮忙 我理解一些了 但是让我奇怪的是 在把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推上去之前  空调 卫生间的所有电路 照明灯 都是正常的
但是只要把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一推上去 立刻就会让所有零线带电这2个开关一断开 零线就不带电了 而且剩下的线路都工作正常
这不就表明是这2个空气开关所控制的电路或这2个空气开关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不懂这块 请高手继续指点啊

网友A:
接线没问题,如果设备都工作不起,把所有负载断开看还有没有了。如果没有了,拿表测一下空开上、下端是不是220v电压,如果上端有下端没有就是3、4断开了,如果没表也可对调火、零线用电笔测3、4通断。如果上端都没电压就是进户零线断了或3断子没接触到压到了绝缘层。

网友B:
1.如果“是厨房和插座总开关 这2个地方有某个地方零线和火线接触了(例如开关烧坏了后 正好接触了)”的话,就发生短路了,这不是零线带不带电的问题了,而是你的线冒不冒烟的问题了(如果总开不跳闸时)。

2.你图中开关的接线没有错,1-3(上端) 分别为电源进线,2-4(下端)分别为电源出线,可以不分火线和零线,只要对得上原来的线就没问题。

3.你这种现象一般是零线有接触不良或者火线和零线互换位置,至于那个原因,要到现场检查才能断定,光凭你这么描述难以下结论。

网友C:
认同楼上二位的意见。
零线回路可能不通;零线上的电压,可能是通过负载回过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我理解一些了 但是让我奇怪的是 在把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推上去之前  空调 卫生间的所有电路 照明灯 都是正常的
但是只要把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一推上去 立刻就会让所有零线带电
这2个开关一断开 零线就不带电了
这不就表明是这2个空气开关所控制的电路或这2个空气开关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不懂这块 请高手继续指点啊

网友D:
认同楼上二位的意见。

网友E:
短路是不可的,我看到上图那个两P是C63的,如是短路就会炸了,你把两P下面的负载全部断开再合上两PC63的断路器,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某一负载的回路断开了。

网友C:
   1.“厨房 其他房间的插座(和卫生间的是分开的)总开关 这2个空气开关”,是指一个总开关、一个分开关吗(厨房 其他房间)?还是有两个分开关。
   2.“空调 卫生间的所有电路 照明灯 都是正常的”,是指带负载时、正常吗?

   3.“……立刻就会让所有零线带电”,这时还能带负载,或者带了负载吗?此时,开关下端、上端的零线,带电吗?
   (检查时注意安全)

网友F:
通电时,零线有电压在,说明它没有回路,你看看零线对电源的零线是否相通

网友G:
如这两个空开是假冒产品,内部零线触头接触不良,就会有零线带电。还有内部过负荷过热,固定件变形,触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