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一个12V的LED灯电源盒接上灯后,当时不会跳闸,过2天就会跳闸?但是换了电源盒后还是过2天才跳闸,线路没问题当时也能用,换下的电源盒也没事 可以继续使用,请教各位师傅给个答案...  谢谢了

网友A:
可能问题不完全在电源盒,你把主意转移一下再研究研究

网友B:
是什么开关啊
老是跳????
还有就是多少瓦的等
多少的开关啊 ?

网友C:
跳闸的话可能是开关性能不好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现在换了一个12电源盒 坚持2天没跳闸了 不知道能坚持几天 但是主线没问题 换上就没事 就是要使用个几天才跳 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