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0-07-31):
各位老师:我有西门子变频器MM440的,原为PLC通信启动,停电一天后再开就出现F0022故障,后把负载拆下,启动正常,但启动的上升时间非常短,只有.077秒,修改参数修改不了,下降时间到有。急请指教!另单独启动(双速)如何设置?急。

网友A:
对西门子变频器调整上比较熟悉的朋友,请出手吧!

网友B:
F0022是功率组件故障,在下列情况引起硬件故障,(R0947=22)和(R0949=1)
(1)直流回路过流=IGBT短路
(2)制动崭泼器短路
(3)接地故障
(4)I/O板插入不正确
P1120是斜坡上升时间,楼主所说的,是所有参数都设不进去,还是什么的?可能你第一步,P0003另用户访问级,没进入专家极,那样的话是修改不了参数的,P0003=3(专家访问级)
实在没办法,不知道机器是你设计的吗?不是也没关系,机器本身会有电气个各参数的,你找出来,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快速调试--再安参数表上,一一设,OK

楼主:
用一个启动按钮控制高低速如何控制?
没有老师告诉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启动按钮控制高低速如何控制?
没有老师告诉我?

你是想PLC控制变频器还是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高低速?PLC控制就很好做了
外部端子控制的话参考MM440手册10-82到10-91,那里会教你什么做

楼主:
我想用外部端子做。

网友C:
西安变频器维修
西安变频器服务中心

www.xaplc.com
029-86693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