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

楼主(2010-07-31):
请问:伺服器需要连接电脑编程吗?是伺服器控制别的设备还是别的设备控制伺服器?如果需要连接电脑编程,那编程软件又是什么,电缆又是什么?

网友A(2010-12-28):
PLC控制伺服器,伺服器控制馬達

网友B:
伺服主要是参数设置,台达有一款面板上没有按钮,可以通过电脑中装的设置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