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1):
公司水泵自控柜子的PLC分别用了,施奈德,西门子,欧姆龙,现在要求我要会修改程序,郁闷!以前没接触过,请教各位编程高手给个建议,我要从那个品牌的编程软件入门才容易上手,有没好办法,不会走绕弯路!

网友A:
施耐德~~没有其他选择?

为何?西门子,欧姆龙会的人大把,施耐德会的人并不多,能接触到学习的机会,自然要学别人不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没有其他选择?

为何?西门子,欧姆龙会的人大把,施耐德会的人并不多,能接触到学习的机会,自然要学别人不会的~
关键是楼主什么都不会。还是从西门子入手吧。

网友C:
呵呵;
从SIEMENS或OMRON学吧;至少这两个品牌用的人多;
碰到什么问题,在论坛里也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没有其他选择?

 为何?西门子,欧姆龙会的人大把,施耐德会的人并不多,能接触到学习的机会,自然要学别人不会的~
关键是楼主什么都不会。还是从西门子入手吧。

正因为什么都不会,才应该从最正统的接近于IEC61131的软件开始学习,欧姆龙这方面太差,西门子太不符合IEC61131.

网友D:
三凌的最容易入门,一般的学校培训都是以三凌居多

网友E:
   楼主暂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而且要求不高——要求会修改程序。也就是,能够看懂现有的程序。
   如果自控柜的PLC程序能够看到,则可以先浏览一下,不妨从感觉容易、看着顺眼的入手。
   但注意,修改程序,必须先不带负载调试成功,再试着带负载。

   如果感觉不到谁更容易,那就可参照他人的建议。
   楼上各位的意见都有道理,可权衡比较。反正,最后三种都要作了解的。
   三种都了解后,可选择一种品牌做更多的了解。
   cvlsam的意见,应注意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回复!

那位高手有没有这3个品牌机的指令/变量对照表及USB--RS485、232编程电缆串口联机/通信

安装说明书。现在被TSXPCX3030-C卡主了(上海徽亚产品,不带拨码开关的),MODBUS通

信协议,USB驱动都装了就是连不上,郁闷死了,如有烦请上传,或告知方法或下载地址,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