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1):
铜排的制作和使用方法,请前辈讲讲。谢谢!

网友A:
还是按截面积来算载流量。一般用于大电流的配电柜。

楼主:
怎样制作呢

网友B:
铜排加工机进行冲孔\剪断\折弯.

网友C:
一边量一边画出模型,按照模型的长度砌断,再按模型弯折,冲孔是最后的一步

楼主:
能简单介绍铜排的组成及功能构造吗

网友D:
铜排制作主要靠经验+测量,画出模型,当然在脑中形成图像也可以。然后在多功能机床上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