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运行灯闪

楼主(2010-07-31):
美的空调运行灯闪插上电源就一直闪·不能遥控···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检查温度传感器有没有问题!空调的遥控电子板一般都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是柜机电源反相

网友C:
我想是外机散热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D:
一般上电指示灯就闪,可能是逆相和传感器有问题。有室内风机检测的检测电路也要查。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电源反相,室外机主板问题,压力接点问题等都会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