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我们的机器配置是这样的:松下FP2系列PLC,安川G7系列变频器。变频器的模拟量是PLC给定的,控制现场有两个按钮:加速,减速。这两个开关量借到PLC的输入模块上。按一下按钮,例如加速,延时2秒,电机开始加速。同样减速也是延时2秒的。我详细看了松下的编程手册,指令繁多,头都大了。请问梯形图中可能用到什么指令?是不是上升沿和时间继电器,下降沿和时间继电器?

网友A:
用加法指令 减法指令  给输出的DA信号的值进行加减 算出每1HZ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