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我们的机器要求一根轴,在两个位置停止,用两个接近开关检测,功能上要求两个接近开关互锁,因此两个接近开关借到同一个继电器上,其中一个接近开关接继电器的常开,另一个接常闭,这两对触点接在PLC同一个输入端子上。这个程序怎么编?随便选一款PLC,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

网友A:
用继电器状态,配合“接近开关”信号,可判别是哪一个位置

网友B:
接近开关接继电器的常开,另一个接常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机器要求一根轴,在两个位置停止,用两个接近开关检测,功能上要求两个接近开关互锁,因此两个接近开关借到同一个继电器上,其中一个接近开关接继电器的常开,另一个接常闭,这两对触点接在PLC同一个输入端子上。这个程序怎么编?随便选一款PLC,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
1、既然做位置停止使用,那也就是限位,限位最好不要使用常开点,因为如果使用常开点,当控制线断路后限位就不起作用了。如果使用常闭点,线断了就会相当于限位启动。
2、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使用一个继电器呢?一般都是使用接近开关带继电器控制输入端。因为使用plc就是为了使用程序去简化一些控制,为什么楼主还要去关心输入信号的接入方式呢?完全可以直接入输入信号,其他的使用程序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