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做个密码

楼主(2010-08-01):
我要在屏里做一个数值输入按钮,当按下按钮时要出来一个密码框,密码对了则可设定数值,但是客户要求还要这个密码可以自己更改,所以我在屏还要做一个更改密码的数值输入按钮,我问问师傅们是在屏里软件设置还是用PLC控制,我用的是海泰克+三菱的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和PROFACE触摸屏,在PLC里设置密码储存的位置,触摸屏里可以输入密码并修改密码。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在触摸屏中设置密码

网友A:
但是我最终做的比较简单,就是时间到了以后机器自动锁住,密码是在PLC里固定的,从触摸屏里输入密码后解锁。然后设置PLC的登录关键字,使别人无法读出程序。

网友A:
在触摸屏里设置密码也可以,但是你要设置进入设置密码的界面的密码,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具体的我没有做过,但是有过类似的想法。因为用不了那么复杂的,最终只用了上面我说的那个。

网友C:
破解到处有,加油吧。

网友D:
如楼上所说,破解软件满天飞,别在这方面费力气太多、效果不好,三菱毕竟不上西门子。

楼主:
题目意思没看懂不要回复
要回复的话要看清我上的说和意思,不要答非所问,并不是让你们————

网友E:
可以在输入数字的按钮按下后,屏幕自动切换到新画面,要求输入密码,修改密码之类的功能,都可以在该画面下做,还能做  修改是否成功, 要求重输,密码确认,超级权限等一系列设定。也不是很麻烦的。搞不定的话,可以邮件联系我。

网友F:
原来我用过屏通和威伦的都有这项功能.一般屏里面都有密码修改的.可以在屏里面做做就好了.海泰克,我想应该也有这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