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估计应该用,16平方的线,但以前用的是三心线,好像 16 平方的都是单条的了,没有三心的吧?是星三角转换启动!急。求教高手

网友A:
16平可以,最好还是用25平的

大家好我刚创建一个电工技术交流群   群号 27759334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27759334   27759334  27759334  27759334

网友B:
16平方的BVR

网友C:
用16平方的多股铜芯线,接线鼻子也用铜的。注意先鼻子用液压压线钳压牢后再上锡。

网友D:
bvr16mm2铜芯线

网友E:
采用VV-3*16的电缆

网友F:
距离多远  要是近的话 选10平方铜芯线  正合适

楼主:
昨天买了10平方的,多条铜芯线,15米,接上以后,线也不发热

网友G:
16平可以用

网友H:
星三角启动的话看负载类型,如果是离心风机的由于启动电流大时间长请用16平方的铜心线单条架设,如果负载较轻启动时间短而且考虑投入资金的那么你选择10平方的铜心线单条架设。

网友I:
有没有测量一下运行时的电流,10平方有点小,除非你的电机负荷不大.

网友J:
25平方线正好,16平方线会发热

网友K:
用16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L:
16平方线够了,可以长期运80A电流,温升不高,电源引线可以16平方线,如果从控制设备接电机的线可以10平方线,电流可以长期运50A。

网友M:
你们的依据是什么?37千瓦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是74千瓦左右,在考虑启动电流1。5--2。5倍。安全考虑线要大点好

网友N:
要考虑工作环境,是明设还是穿管。明设短时工作,10平方够用。环境不好,再要穿管25平方最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