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问题请师父帮忙先谢过

楼主(2010-08-01):
变比是60

网友A:
请问,你到底是问的是么问题(O_O)?

网友B:
想说什吗啊?

楼主:
没写完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电表用电量读数怎么看

网友C:
应该是读有功
然后乘以倍率

网友C:
应该是读有功
然后乘以倍率
三费六段的吧

网友D:
按键循环查看:一般是1、总 有功 电度 2、峰电度 3、平电度 4、谷电度 5、总无功电度。总有功电度=峰电度+平电度+谷电度。起码—止码=表计数 表计数x倍率=实际用电量.

楼主:
我是电工初学能不能说的简单点...谢谢

网友E(2010-10-08):
一般是电表会依次显示:1.年月时间 2、总 有功 电度 3、峰电度 4、平电度 5、谷电度 6、总无功电度。总有功电度=峰电度+平电度+谷电度。起码—止码=表计数 表计数x倍率=实际用电量.

网友F:
我们也换这种新表了

网友G(2013-02-28):
这种表数字是循环跳动的,一般开始显示日期 接下来显示时间 再就是总功,峰,平 ,谷,无功。接下来又循环到日期,这种表一般用户你就把两次总功数相减再乘以倍率就行了,两次(峰+平+谷)相减再乘以倍率一般是供电局计费用的比较多

网友H:
每次跳出来的数字的左上角有个小字·总·峰·平·谷就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