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一台三碁S3000-370G/450P43B变频器有一段时间没有了,在开机调试(没接电机)时,转动变阻器看频率一会儿突然爆了一下掉闸。再开时风扇不转。看输出边上的电路板上有烧黑但参数可设变阻器调频率也跟着变化。不知道变频器能不能用了,怎么回事会这样

网友A:
单调节一个电位器是不可能这样的;可能是其它地方接线有问题;

楼主:
接线还是原来接的没动过

楼主:
开机显示好像都正常,只是风扇不转其他不知有没坏,看了一下是接入风扇的那一部分电路板有一处烧黑了关机时电源指示灯比以前亮的久,是否能接入电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