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
|
|-----------------------[DEADD    D0    D1   D1]
|
|
这个指令为二进制浮点数加法,这个连续指令是否是具有累加功能呢

楼主:
我要实现多个运算周期内的所有数的累加功能

网友A:
好像听别人这么说
这个我哪一种PLC的指令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呀,
看样子是具有累加功能,
只是好像听说:浮点数占用相邻的两个寄存器耶,
不知那是不是也一样了

网友B:
浮点是32位的,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所以指令中地址有问题
要怎样累加?
上面的这个只要条件成立,每次扫描结果数值都会变化的

楼主:
有指令将整数转换成正整数吗?

网友C:
整数有正负之分.没有这个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