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编者按:此贴为2010年8月3日关注话题。

由于我们厂做的机器很庞大,所有在机器的各个必要的位置装了很多急停开关,10个以上。所有急停开关的常闭都串在一起,然后接一个220V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入PLC。我不明白,机器刚开始上电时,PLC扫描到的是常闭,还是常开信号?

网友A:
大多是常开哟

网友B:
   通常,设备的控制电源,可以与PLC电源一起加(PLC电源接于该控制电源上)、或者PLC电源后加。PLC上电时,应当有少许自检时间;这样,PLC上电时,可以检测到外接触点的闭合信号。
   在PLC程序中,也可以设置初始化时间,让外接信号稳定。
   再者,即使检测到停止信号是断开的,也没有关系,这时设备不能起动。

   所以,PLC上电时,检测到的是闭合信号还是断开信号,不是很重要;当然,在编程时,注意到这点是正确的。

网友C:
一般急停在程序中使用常开点,因为外部的急停开关应该接入常闭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急停在程序中使用常开点,因为外部的急停开关应该接入常闭点~!
恩/////////设计思路都是这样的,但是急停开关,在机器上无论任何手动的按钮,都必须是接安全电压的,楼主说接220V,真不知道设计者是什么想的

网友E:
呵呵;PLC刚通电时,首先要自测一下,没有问题才会按程序来输出;
你可以找台PLC试一下,通电后POWER灯亮,RUN灯要延迟一下才会亮的;

楼主:
5楼分析正合我意,我就是想问清楚PLC刚上电的状态过程。谢谢。

网友F:
5楼说的很对PLC上电时先要自检当PLC自检完成时继电器已动作,所以PLC扫描时是闭合状态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这种解法。

网友H:
急停开关如果采用常闭,使用久了,容易误动作.

网友I:
plc扫描检测到的是:你接常开就检测常开,接常闭就检测常闭。就看你plc程序设计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I:
楼主所说的情况机器送上电源后便继电器吸合,那么plc扫描到的是常闭信号。

网友J:
设备急停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按下急停按钮,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闭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未按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闭合,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闭合。按下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断开,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0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开触点。
急停按钮和用于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硬件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更为可靠。如果外接的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接触不好或线路断线,紧急情况时按急停按钮不起作用。如果PLC外接的是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出现上述问题时将会使设备停机,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触点的问题。因此建议用急停按钮和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给PLC提供输入信号。

网友J:
我们的机器所有急停开关是这样接入PLC的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按下急停按钮,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闭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未按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闭合,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闭合。按下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断开,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0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开触点。
急停按钮和用于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硬件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更为可靠。如果外接的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接触不好或线路断线,紧急情况时按急停按钮不起作用。如果PLC外接的是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出现上述问题时将会使设备停机,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触点的问题。因此建议用急停按钮和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给PLC提供输入信号。

网友K:
急停还是外接闭好,安全,防止开关失效。

网友B:
呵呵,分成了两个问题在讨论。
一个是,为什么停止按钮要用常闭触点;
另一个是,楼主所说的情况,由于继电器的吸合需要时间,PLC检测到的,是触点闭合的信号、还是断开的信号。
需要说明的是,常开触点闭合后(接通),它还是常开触点;
就象白人到了黑夜,他还是白人一样。

网友L:
关于急停按钮,在强电回路为了确保安全一般将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

网友M:
应该使用常开触点

网友N:
通常,设备的控制电源,可以与PLC电源一起加(PLC电源接于该控制电源上)、或者PLC电源后加。PLC上电时,应当有少许自检时间;这样,PLC上电时,可以检测到外接触点的闭合信号。
在PLC程序中,也可以设置初始化时间,让外接信号稳定。
再者,即使检测到停止信号是断开的,也没有关系,这时设备不能起动。
所以,PLC上电时,检测到的是闭合信号还是断开信号,不是很重要;当然,在编程时,注意到这点是正确的。
这个观点很专业,补充一点,有的是正向控制,有的是反向控制,工艺的要求不同选择

网友O:
急停开关的使用应符合失效安全的原则,即开关失灵时,保证回路是安全的。

网友C:
请教ZCMY大哥~!
引用 网友E:
呵呵;PLC刚通电时,首先要自测一下,没有问题才会按程序来输出;
你可以找台PLC试一下,通电后POWER灯亮,RUN灯要延迟一下才会亮的;
PLC上电后自测,能够自动检查出来哪一个常开常闭点的状态有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急停开关如果采用常闭,使用久了,容易误动作.
如果使用常开,使用久了,容易按下时不动作。

网友P:
楼上已经有很多位前辈讲过了,急停的话,外部电路接常闭接触点。PLC的梯形电路接常开触点是最好的。

网友B:
回21楼:
自检是检查PLC本身,不能检查外接触点的正误。

对本帖的意见汇集,可参见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1689

网友Q:
先要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急停开关在硬接线上自然是用常闭触点了.在这个例子中,PLC上电自检后,中继器已吸合,常开触点闭合,因此扫描到的是一个ON信号.
另外楼主问的表述有误,常开常闭是触点性质并非信号状态.

网友R:
  不知你们厂的急停连接是不是如图这样?
  如果是这样,且PLC比机器先得电,那么机器刚上电时PLC扫描的是常开信号。因为继电器动作有个延迟时间(这个时间很短),因此机器刚上电时继电器的常开点并不是瞬时动作闭合,而是经过延迟时间闭合后PLC才是扫描急停的常闭信号。

网友S:
开关采用常开
我是开关采用常开,PLC里采用常闭,且串于要停止的电路中的,开关采用并联方式的。

网友T:
看你的PLC控制电源,与外部输入(按钮)的控制电源接线方法,我单位的是并接的,在我们线上监控发现,由于PLC的自检时间蛮长的,继电器动作完后一般PLC的自检才完成(包括程序初始化)。
我想说,我们采用双回路的闭点串接,双继电器控制回路输入PLC的控制方法,(且采用了安全继电器,在每个集点最下层(各个按钮)双闭点串联接入一安全继电器的控制点,再由每个集点的安全继电器的输出点(两路开点分别串联)传入"上传"到总控室的总安全继电器的控制点,然后由总安继的两输出点分别接入PLC的两个输入点使用。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短路、开路造成急停失灵的隐患故障;又满足急停用闭点的安全特性(继电器的先断后通),由于多了一个 总安继,在维修检查也方便多啦。安全继电器有上电自检及触点粘连报警停机的功能,成本是高了点,但比两个普通继电器作控制输入的安全多,更不用说一个继电器的(一个确实有点危险,特别是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时。

网友U:
外围接入PLC的触点是常开 还是常闭是无所谓的,只要在编程序的时候,编写需要的常开常闭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外围接入的是常开触点,那么上电时,因为急停接入的是常闭触点,此继电器是吸合状态,所以PLC接收到的信号必然是常闭信号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一般急停在程序中使用常开点,因为外部的急停开关应该接入常闭点~!
我在书上看过,外部接常闭的在程序中应写常开,这是为什么?

网友W:
安全回路一般都用常闭,防止断线不起安全作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O:
急停开关的使用应符合失效安全的原则,即开关失灵时,保证回路是安全的。
失效安全原则一般要求应用于安全仪表系统,石油化工行业用得较多,其他行业好像尚无这样的规定。
楼主所说的系统里,我觉得那个中继是多余的,可以去掉,几个常闭触点串接后直接接入PLC,干触点线路,无需通电;PLC上电前后触点状态都不会改变(除非有人操作急停按钮),这样即可避免楼主担心的问题。加上那个中继对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并无帮助。

网友Y:
呵呵,全都是高手,学习了。不过楼主所说的方案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戳余,花豹的方法比较专业。

网友Z:
我用过的是闭合的 按下要比拔出要快些 方便些 更安全
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Z:
用继电器的常开接PLC 扫描到的应该是继电器所接输入点的常开得电
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AA:
机器刚开始上电,急停开关复位,继电器动作闭合,PLC电源才能供电,PLC扫描到的是常闭信号。否则急停开关就不起作用。

网友AB:
机器的急停开关接入PLC的探讨
对于这个问题,我用的急停开关控制一个24V的小型继电器,然后再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PLC的电源

网友AC:
PLC与机械急停不一样
PLC的急停要接常开位置,但是如果是机械的电气连接就要用常闭,否则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AD:
这个问题我当年也是遇到过的,就是想不通,急停开关用的是常闭触电,而PLC编程用的是常开触电,你想啊,PLC的接入点是常闭,那么程序里面的常开触电不就闭合了吗,这样也是为了安全其间,如果外部的常闭触电断开,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在PLC上反映出来。

网友AE:
急停开关接成常闭型或常开型都行吗?用没有自锁的开关当急停开关行吗?说到急停开关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常闭串联但是到了plc其他的行吗?最适合现场工况的方式是最好的。

网友AF:
我看了半天总算明白楼主的意思。继电器的常开接PLC的一个输入点,楼主其实只是想问上电时是继电器常开先合上还是PLC程序先扫描。这个问题我同意5楼,不过我没注意过,我觉得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无论谁先都不会影响PLC的执行效果。

至于急停开关问题,我觉得急停开关用常闭,PLC程序用常开好一点,这样还是比较安全。

网友AG:
接20v继电器干嘛?PLC用的大都是弱电,就直接把地信号和E-STOP信号的常闭点串在一起接入PLC啊,然后程序上取开信号

网友AH:
接常开好

网友AI:
个人理解,急停点做好用硬接点。仅供参考

网友AI:
不好意思 !刚才输入错了
个人理解,急停点最好用硬接点。仅供参考

网友AJ:
同意楼上观点。急停点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急停开关换成2组常闭接点,一组串联接PLC ,另一组串联控制继电器。

网友AK:
如果对安全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采用安全继电器
PLC上电后在RUN灯亮之前进行自检,这期间不受外部I/O点的状态影响,除非你的急停开关是控制PLC的电源
急停开关通常是 接常闭点,这样即使急停开关损坏,只会使设备停止不会产生其他的误动作
大型设备一般会做个复位按钮,设备每次上电以后要按这个按钮初始化才能开始工作,防止设备刚通电时候的误动作

网友AL(2011-05-03):
我的看法是。急停都串起来应该在接在了PLC的出入侧。就是PLC I0或者I*继电器应给是在PLC的输出侧的,当PLC检测的信号消失后就输出信号,使继电器动作,停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