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s7-200 帮一死党搞的 当时感觉很简单的就顺口答应了 谁知道怎么搞也不行 现在死党的s7-200 都买回来了 就等我的程序了 急死人了 求坛中的朋友给看看应该怎么搞 要求如下总共9个输出点 5个点每点工作30秒 停14分30秒 每个点之间间隔3分钟 循环 剩下的4个点每点工作一分钟停14分钟 每个点之间间隔3分钟 循环 前面的5个点和后面4个点是独立的2个循环 该怎么搞啊 拜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定时器,还有简单的置位复位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  这个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就是不行

网友B:
工作输出可以这样理解不:
1:Q0.0接通30秒,2分30秒后Q0.1接通30秒,再延时2分30秒后,Q0.2再接通30秒,如此至Q0.4接通30秒,延时2分30秒后Q0.0接通,如此循环,一个周期为15分钟。
2:Q0.5至Q1.0为循接通1分钟,延时2分钟后下一个输出点接通,也是一个周期15分钟。
这样,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C:
用SCR指令做,简单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给个程序吗 拜谢了

网友D:
停的时间和间隔时间加在一起不行么??

网友E:
你这是除尘程序到网上收

楼主:
没有找到啊 那位朋友给一个

网友F:
菜鸟级选手写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C:
搞定没,没搞定Q我,642774968,你那动作没说清楚,他的启动条件是啥啊。

楼主:
没有啊 用4个按钮分别控制2个循环的启停

网友G:
西门子S7-200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Q0.0接通30秒,过3分钟后Q0.1接通,过3分钟后Q0.2接通 ..........Q0.4接通后停14分30秒后再循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C:
I0.0启动,I0.1停止,两个都接按钮的常开点,Q0.0接通30秒,停3分钟,然后Q0.1接通30秒,停3分钟.............Q0.4接通30秒后停14分30秒后Q0.0接通。用SCR段做的,看看行不行。另一部自己看着做。

网友H:
看了一下。感到12楼的,你那问题集锦真有用吗?可以解决我的疑问吗。

网友I: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只是你复复杂化了,仔细想想它其实是独立的五个动作,至不过2需要1的信号,3需要2的信号,一级一级的下来的。
Q1动作内部继电器1把它锁上同时1,2,3三个时间继电器动作,第一个延时30秒断开Q1但不断开内部继电器1,在等2分30秒第二个动作启动Q2,等第三个动作触发内部继电器2并自锁第三的另一个触点断开内部继电器1同时触发时间继电器4动作延时0.1秒后触发内部继电器1。停止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Q1的循环。其它几个也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那4个也是一样的。

网友J:
I0.0启动,I0.1停止,两个都接按钮的常开点,Q0.0接通30秒,停3分钟,然后Q0.1接通30秒,停3分钟.............Q0.4接通30秒后停14分30秒后Q0.0接通循环...........使用三个定时器和一个记数器就能搞定

网友J:
I0.0启动,I0.1停止,Q0.0接通30秒,停3分钟,然后Q0.1接通30秒,停3分钟.............Q0.4接通30秒后停14分30秒后Q0.0接通循环...........使用三个定时器和一个记数器就能搞定

楼主:
人品大爆发 现在我把s7-200搞的 故障灯 RUN灯常亮  而且死活不能与电脑通讯了了 线是原装的线 什么办法都用了 就是不行 用wipeout恢复初始值也不行 只运行到22%就自动关闭了  我就是下载了一个程序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