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我公司是钢结构公司,所以厂里电焊机比较多,造成了功率因数较低。其实我公司配电房有自动补偿装置,是扬州启泰电器的智能复合开关和自动补偿控制器。由于我公司电焊机多电流抖动较大,智能开关容易坏。后厂家来人把补偿时间延长。这样智能复合开关不容易坏了,但导致一个月的平均功率因数在0.8左右。想请教该如何改进?

网友A:
可采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B:
可在每台焊机内分别补偿

网友C:
采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D:
动态就行

网友E:
采用动态补偿。

网友F:
可以用ABB自动补偿控制器,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言之差也,我估计他的问题动态无功补偿根本就无法解决。像他这种情况,负荷波动很大,而且也存在很大的谐波,恐怕动态无功补偿也无法解决问题。我们曾经就遇到过现场很多电焊机,负荷波动太大且快,谐波含量大,功率因素偏低,电容器根本无法投切,而且还会放大谐波。像这种现场大量电焊机的场合建议使用有源电力滤波器来进行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
国内自主技术详见:www.huatengelec.com

网友H:
对楼主提出的问题谈点看法。复合开关在使用时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要是复合开关都用不过半年。可以把复合开关改用接触器即可。主要是复合开关过不了关。谐波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I:
把复合开关改用接触器即可。

网友J:
电容前面加电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在每台焊机内分别补偿
这个最实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在每台焊机内分别补偿

这个最实在
我感觉不好,我们这里好多工厂跟你厂的工艺一样,现在有动态补偿。

网友L(2010-12-23):
采用动态滤波补偿! TSC投切!   本公司专门做这些设备! 需要的可以联系! 也可以给您出个方案!  联系15011261812

网友M:
就地、分级补偿最合理

网友H:
8楼的观点是对的。我在中山对一家和这个厂一样情况的厂做个测量。谐波的含量为40%左右。补偿电容发热很厉害。而且电容用1-2个月就要换。要解决问题最好先测量一下用电环境。

网友N:
采用动态无功补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