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1):
我公司是钢结构公司,所以厂里电焊机比较多,造成了功率因数较低。其实我公司配电房有自动补偿装置,是扬州启泰电器的智能复合开关和自动补偿控制器。由于我公司电焊机多电流抖动较大,智能开关容易坏。后厂家来人把补偿时间延长。这样智能复合开关不容易坏了,但导致一个月的平均功率因数在0.8左右。想请教该如何改进?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根据你的情况要想进行无功补偿还必须得先进行谐波治理,电焊机多的场合负荷波动太大,而且谐波也多,容易导致你的电容器投切不上,而且你就算进行了跟踪补偿,但是电容器始终还是存在充放电的过程,所以用电容器始终还是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个人意见这只能是扬汤止沸而已。
现在针对这种符合波动大的场合建议使用有源电力滤波器来进行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
有不懂的可以加我QQ571360051

网友A:
有源电力滤波器国内自主技术参考www.huatengelec.com